新款的机器上没有CMOS小电池了???

楼主(2018-12-08):
一款三星3500EM机器,是2017年10月份的。拆开主板怎么都找不到CMOS小电池了,又在C壳和D壳上也找不到,现在的新款机器连小电池也集成了?

网友:
电池不可能集成吧  难道是偷工减料的产品?

网友:
说对了,我这边修的k401uqk也是,直接用电池的

网友:
早就有了  内置电池的机器有的没有CMOS电池

网友:
在电池里面啦,很早就有了

网友:
华硕有很多机器都是没有小电池了,

网友:
很多新机器都是内置电池的,因为内置了电池就不可能会断电,主板的COMS电池自然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
苹果貌似都没有小电池吧,有啥好稀奇的

网友:
是的,您说的很对,这几年的机器一般都没有那个电池了,用笔记本电池替代了,笔记本输出一个3.3v

网友:
谢谢各位了,按照你们说的应该是内置电池电压经过降压成3.3v给cmos电路了,理解了。

网友:
见过几个新款的机器,也是没有CMOS电池,原来是内置了

网友A:
对的,现在有新款的笔记本上就是用内置电池的电压来给CMOS用了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里面都是集成的coms电池啊,表示碰到很多了

网友:
这种机win10改装win7以后,未接充电器电池无电关机,下次开机BIOS恢复出厂设置值,要重新调BIOS厂家给大家一条维修项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现在有新款的笔记本上就是用内置电池的电压来给CMOS用了

不是用内置电池的电压来给cmos供电,你看下电路图,主板本身设计包括笔记本和台式机,现在的和原来的,cmos电路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都是有两路电压来给南桥cmos电路提供电源,一路是小电池经过限流电阻后到双二极管然后去南桥,而另外一路是待机电路里面的+3.3valw(或者其他名字)经过限流电阻到双二极管的另一脚来提供电压。在台式机里面,只要电源不断电,coms电路就会一直有电不会丢失信息。而笔记本里面不论内置外置电池还是适配器供电,只要电池输出电压或适配器供电,待机电路就会一直工作,从而保证cmos电路一直不丢失信息,所以在所有电路中小电池的存在是在外部电源全部切断后,保证cmos电路有电不丢失信息和时间,所以楼主不应该会对此产生错误理解吧。新型笔记本为了保证机器的紧凑和轻薄,将电池设计为不可更换,在电池没有耗尽的情况下,待机电路会一直处于工作状态,这个时候的cmos小电池是可以省略的。而台式机是没有办法省略的。还有苹果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在苹果一体机中你们可以看到小电池,而笔记本中是没有小电池的,这种设计不仅仅是电池内置的原因,跟多的和他封闭的bios有关——所有信息你都不能更改,更不怕断电丢失,随时上电都处于一种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内置电池的电压来给cmos供电,你看下电路图,主板本身设计包括笔记本和台式机,现在的和原来的,cm ...

讲的不错,谢谢,理解了,原来是内置电池给待机电路工作省略了CMOS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的不错,谢谢,理解了,原来是内置电池给待机电路工作省略了CMOS电池的

我也有问过黄老师,他也说是由内置电池降压后代替CMOS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