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4花屏

楼主(2018-12-08):
小米4花屏,有时抖一下又正常了,有时正常的抖一下又花屏了

网友A:
顯示座子先測下阻值,他旁邊有一排排容,如果損壞也會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顯示座子先測下阻值,他旁邊有一排排容,如果損壞也會這樣

好,谢谢,明天看看

网友B:
遇到过一台一样的,显示座子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一台一样的,显示座子虚焊了

谢谢

网友C:
屏摔开了,重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摔开了,重扣

重扣多次了

网友:
还是花屏

网友:
座子信号线打值都正常

网友D:
我也有一台小米4,正常开机白屏幕,换显示ic加焊座子没用,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小米4,正常开机白屏幕,换显示ic加焊座子没用,求解

哈哈,这问题不好搞

网友E:
这个座子不怎么好焊,不吃锡,我的方法内似图中,低温锡,先固定好座子,然后用和座子差不多宽的东西压住座子,焊接的时候镊子轻轻按住,这样就能均匀吃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座子不怎么好焊,不吃锡,我的方法内似图中,低温锡,先固定好座子,然后用和座子差不多宽的东西压住座 ...

非常感谢

网友:
排除外配了?

网友:
前后只能单独使用,用前摄就不能装后摄,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