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8-12-08):
联想G460,突然掉电不亮了。 再开机,电流到0.6就不动了。 上电测试,所有供电都正常。   CPU供电IC也发出了,VRM PG 到南桥, 发出了CK EN 到时钟。     现在的情况是桥供电正常,时钟正常, SYS PWROK正常。   BIOS也刷过。 但是桥就是不发出PLT RST信号。   已断开PLT RST后级,排除了后级短路引起。 现在问题就是桥不发出 。   想请教 一下桥发出PLT RST都有哪些条件。

网友:
不错哦那么多信号都会查,那你的二级转换查了几个呢

网友:
0.6 换桥  :D:D:D就O几把K了

网友:
VRMPWRGD、PWROK南桥收到后,发出CPUPWRGD给CPU。。。中间一般无转换电路。。直接干桥YYYY

网友:
VRMPWRGD、PWROK南桥收到后,发出CPUPWRGD给CPU。。

网友:
注意一下时序,有些电压虽说上电后你量是正常的,但它有可能提前就出来了,引起时序错乱也会不复位的,你这种情况可以抓一下波形看看CPU供电的PG与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