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7P 摄像头坏引起的开机大电流

楼主(2018-12-08):
客户说是手机轻微的磕碰,不开机的,在别处检查把前像头 扣掉就能开机了,但是用了不久,又不开机了。又去检查同行先换电池还是不开机的。客户拿到我这 我看主板很靓么有维修过,开始检查 夹电开机 电流600MA 大电流,先从外配查,屏幕 前像头都扣掉了,电流依然不正常,把后像头扣掉,开机电流正常了,可以捡漏了,然后把后像头的长焦镜头不扣,电流正常,然后又测量相机座的阻值正常,确定是摄像头坏引起的大电流。是不是很啰嗦啊!第一次发贴没经验,
其实修手机 先易后难,简单问题简单处理,不是一上来 开始查主板什么的, 思路很重要。

网友:
問題是你換攝像頭管顧客要了多少錢??

网友:
报摄像头价钱

网友A:
后摄像头的长焦镜头不扣,会不会影响使用?客户会不会知道?这个摄像头还挺贵的,一个五六百块呢,前几天有个客户的7P也是摄像头坏了,报价后,客户说太贵了没修,让我找个便宜点的,还没找到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摄像头的长焦镜头不扣,会不会影响使用?客户会不会知道?这个摄像头还挺贵的,一个五六百块呢,前几天有 ...

现在摄像头400多  可以接受  客户不差钱  关键帮客户解决问题了

网友:
7p后像头比x的都贵

网友:
7P的摄像头是比较贵的,好多人都选择不换

网友:
意思就是摄像头短路了吗

网友:
就报摄像头坏了?

网友:
修东西报价是要看人的,给客户说摄像头坏了五百,客户肯定想摄像头五百太贵!你要是说主板坏了八百!客户就可能不会嫌贵!你换个摄像头修好,你挣的多,客户也乐意!

网友:
7p的头咋这么贵 无语 一报价都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