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L551掉电秒杀

楼主(2018-12-08):
东芝笔记本L551开机掉电通病秒杀

有时候开机进系统2分钟左右就掉电,有时候半小时这样!经拆机检测,CPU底下有维修过

这个上家修过的,二话不说直接换掉这俩个330电容再说,经烧机检测没有掉电,为了保险再多加了俩个电容,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到底用加几个电容好些!

网友A:
这原来是NEC电容换了两个,有的机子两个嫌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原来是NEC电容换了两个,有的机子两个嫌少。

这台机子之前维修过正常使用了1年多,因为有维修过的标签,可能是客户少用吧,能扛那么久,我碰到好几台都是换俩个钽电容,本人一般习惯换四个钽电容就行

网友:
本人对这种机器都是装四个330或者470,不知道大家都装几个。

网友:
四个470感觉要靠谱点哟,有些CPU主频高的

网友:
二个   下次坏了 在来 收钱

网友:
原来这是通病,上次有个这种掉电的东芝没修好,最后给师傅修的,问了好多次始终没给我说怎么弄的:hua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