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14 NM-A711 Rev.1.0 短路维修,不过隔离是因为没装电池

楼主(2018-12-08):
客户说是插24V扫描枪到USB口烧坏的,拆机看显卡供电ic烧糊了,其他地方外观完好,马上定芯片,丝印还能看到81172,TB一搜就出来有NCP81172。芯片一到,马上焊上去。因为烧糊有两个脚焊盘断线了

飞好线,准备加电。通电发现不过保护隔离,电源一跳一跳的,一下0.047A,一下又跳没有0.000

难道还有短路,搜论坛搜不到图纸,马家也问了没有。那既然不过隔离,我就直接绕过隔离在公共点上焊个头,通电看哪里短路,结果通电正常,没有短,我就试着按开关,嘿,能触发,电流跑到0.7几停下了,量各电压发现只有核显供电不出,其他都有。这怎么办,什么资料也没有,以为修不好了。没事想着在量一下5vs看看,结果发现5vs二级体值只有72。按常理来说这个应该有点偏低了,其实这里要是早点量就好了,不至于浪费后面的时间邮费。既然偏低,又不出核显,我就把cpu电源ic吹了下来,嘿嘿,阻值正常了。这东西坏的有意思,这ic他居然能出cpu核心供电。马上定个cpu 电源ic 型号ncp81205。换好cpu电源ic,再次触发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亮机了。心想现在再接一下机器上的电源口看看,能过隔离了不。结果还是不过,难道还有短路,这会迷茫了。后面跟一个朋友说这个,问他有修过,他说这机器不装电池是不过隔离的,我靠,居然还有这设计。马上叫客户发电池过来。装上电池机器就完美亮机了。

网友:
不装电池不过隔离这个还真不知道,受教了!

网友:
不装电池不过隔离,不用原装充电器掉电,遇到过差点换主板

网友:
卧槽,不装电池不过保护隔离……受教了师傅

网友:
这烂本 坑人  刚遇到一台  不装电池 不过保护隔离 以为后面短路 量也没事儿  把电池插上 居然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