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型号943NWX 基本号 MY19WS 绿灯亮屏幕无任何显示解决

楼主(2018-12-08):
今天收到一台三星显示器,绿灯亮屏幕没有任何反应,测试15V 5v都在,果断改高压上去问题解决。

网友A:
都照这样改的高压板最多2月必定返修。

网友:
还果断改高压板,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高压变压器坏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照这样改的高压板最多2月必定返修。

改了没事,就是开启不好找,用屏供电代替,开机闪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高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通病变压器,换了很久都不坏比通用高压板好多了,这有什么技术

网友:
换了很久都不坏比通用高压板好多啦;现在修的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