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p DAY23AMB6F0 开机不显盲刷BIOS维修

楼主(2018-12-09):
靓女送来的维修的机器,螺丝没了一半,上键盘盖板周边很多撬痕说是男票试着想开盖自己修但盖没开成就放弃了。机器故障是开机后开机灯亮,屏幕没显示黑屏。机器虽然被蹂躏过但没有进行维修不算二休。取出板子后量各个电感没有短路,开机3v 5v 都有电流为0.28不动,因为这种AMD的机器基本上都是桥或显卡脱焊问题,这机器是集显,剩下桥的问题可能性大,用力压下桥后电流跳到0.8,估计应该是桥的问题,上BGA加焊桥后,开机后电流跳0.9 到 1.2 到0.9屏幕还不亮。测量CPU1.1v,内存1.39V 全都出来了没问题单就是不显,猜测BIOS可能有问题,就上论坛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32318-1-1.html下的BIOS刷上去,(这个机器的BIOS型号是25B32BSIG,RT809H用GD25Q32B可以正常读写,机器必须用原来的BIOS芯片,试过用其他的BIOS芯片哪怕一样的BIOS芯片机器都不会识别开机会卡在0.7或0.8不动。)  刷了论坛的BIOS后开机亮机了,但每次开机都显示序列号问题按回车跳过。现在确定是原来BIOS有问题后,刷回原来有问题的BIOS,按照HP官网BIOS恢复方法用另外一台机器先从官网下官网BIOS,下载后是EXE的文件运行后选择生成USB恢复盘:

恢复盘最好用有指示灯的U盘生成方便观察。
然后按照官网的步骤:

  • 关闭需要恢复 BIOS 的笔记本电脑,然后等待 5 至 10 秒钟。
  • 确保已将电源线与笔记本电脑连接。 BIOS 恢复过程中确保二者连接。
  • 将包含 BIOS 文件的 USB 闪存驱动器插入笔记本电脑的可用 USB 端口上。
  • 同时按住 Windows 键

    B 键,然后按住电源按钮 2 至 3 秒钟。
    注意: 在某些型号的笔记本电脑上,可能需要按住 Windows 键和 V 键。

  • 松开电源按钮,但继续按 Windows 和 B 键。 您可能会听到连续的蜂鸣声。
    显示 HP BIOS 更新界面,BIOS 随即自动开始恢复。 按照屏幕提示继续启动,以完成恢复。

很快U盘上的指示灯就开始闪烁了,然后亮屏幕自动开刷BIOS

必须用机器连主板的键盘操作,要是用USB台式机键盘就没反应,开始刷后没敢放下键盘,自己端着键盘站了几分钟等BIOS刷完自动重启。
重启后一切正常了,没有再出现序列码不对的提示。

用HP官网的办法盲刷BIOS的前提是必须要先测量保证没有芯片硬件问题导致的不显就可以成功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