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usb 2.0 3.0全不能用

楼主(2018-12-09):
ga-b75m-d3v usb 2.0 3.0全不能用,PS2键盘鼠标进系统之前可以用,进系统之后不能正常使用(有的键按了没反应)-USBOC_R正常为3.3v,UR4 15K电阻也正常,看论坛上有的说是拆排阻排容好了,但是在图纸上没有找到相关的排阻排容啊,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
板子是ga-b75m-d3v REV1.1的回复#

网友:
PS2可以用了,但是进系统发现声卡也不行

网友:
排阻排容的问题的话,那不进系统也应当是不能用的

网友:
USBOC_R  ,USBOC_F都要查一下,如果都正常,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通过维修几块技嘉1155的主板都是USBOC_R  ,USBOC_F问题。桥的几率小。

网友:
USBOC_R  ,USBOC_F 和5V都正常的话,那可能是桥的问题机会大了。

网友:
六脚防静电芯片拆了再说. 如果键盘口后面的330电阻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