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17 不亮,刷了好多bios

楼主(2018-12-09):
q117 不亮,刷了好多bios,可以关机,什么问题,难道下载的bios有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 主板什么型号  问题都不说清楚 楼主你是在灌水么

网友:
标题不亮 内容写了可以关机?  懵逼

网友:
DAOR62MB6E1,可以关机,不显按理应该是显卡问题,悲剧,修通宵没有好

网友:
这个是HP机器码?不亮机不见得就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刷了就看看其他的问题,,,,,,,,,,,,,,,,

网友:
bios不是万能的,刷了不行想别的招

网友:
你就这么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接着刷 刷到亮机为止

网友:
刷过多个都不行 不一定是bios问题 具体测试分析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