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各位师傅鼓芯上沾粉,擦干净装上去还是沾。

楼主(2018-12-09):
请问各位师傅鼓芯上沾粉,擦干净装上去还是沾。

网友:
刮板不行了吧。。。。。。。。。。。。。。。

网友A:
最好说下是什么型号的,然后就是上机前还是上机后,再就是现在是什么问题?
个别型号的硒鼓手动转动鼓芯表面会有粉的。再就是上机打印有底灰,鼓芯,刮板,粉,充电都能形成。换个鼓试下吧,如果不是复印机,那很便宜的。

网友:
挂板和充电辊都可能有问题,或者是硒鼓接地。加过好几个奔图硒鼓都是鼓芯和里面的铁棒容易接触不良然后打出来全黑。

网友:
我是奔图代理,怎么没你说的情况,奔图机子质量还行,都卖7  8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说下是什么型号的,然后就是上机前还是上机后,再就是现在是什么问题?
个别型号的硒鼓手动转动鼓芯 ...

Hp1020

网友:
这你还修换鼓,便宜的26元左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