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严重进水维修

楼主(2018-12-09):
   拍照留下严重腐蚀的关键地方 在清洗 如图 然后给主板洗澡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后接上电发现电压被啦低 大电流短路  整板熏松香 在接电烧 发现基带电源旁边 C3217_RF电容瞬间融化 直接拆掉 电流正常  上电也正常 但是 接屏不显示 按照不显示维修流程 上电200以上CPU已经发出显示信号了 在看照片显示触摸供电芯片腐蚀严重 直接 拆了芯片更换 开机显示正常 到处维修结束

网友:
这样的 情况  估计 后面 还会 返修

网友:
这种情况怎么清洗?是用酒精洗板水刷还是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

网友:
这么顺利算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