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A921P的点位图

楼主(2018-12-09):
这个机器是屏线接口的一个电容短路了,取掉机器点亮了,后来机器不充电了,有图纸点位图,请大家帮我找下点位图

网友:
别想了,没点位图的。不充电查芯片条件啊!刷EC程序试试。

网友:
                  没有点位图的吧

网友:
隔离管换掉            p管              就电源接口进来两个其中一个

网友:
很有可能是隔离管子坏了一个    你测量一下                  这个是KB9012QF-A4的吗

网友:
点位图不太好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