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小主机无待机通病维修

楼主(2018-12-09):
今天发的这帖子主机我想大多数人没见过的
GBYT1:VERB 这是主板型号
长宽正方形10厘米的壳子
12V3A的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
上数字电源显示没待机
通病待机两个电容换掉即可
捡钱的

 会员1590352100鑫豆2025-7-30 00:34
 会员1265423100鑫豆2025-3-26 17:07
 会员1231043100鑫豆2024-8-27 11:38
 会员1543212100鑫豆2024-3-14 08:48
 会员1302326100鑫豆2023-11-10 10:41

网友:
这钱捡的容易呀 。。。。

网友:
请问你这两个电容都是短路 了 吗?

网友:
哎呦我去  啥都没看到  就三个点  孬好你也稍微给留点开头啊

网友:
35v滤波不良导致的无待机吗???????????

网友:
前一秒刚看完下一秒就收费了运气呀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P:P:P:P:P:P:P:P

网友A:
是大短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大短还是怎么回事?

不短路 也不发烫

网友B:
这都可以优秀帖?我换了那么多没发,看来得多发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都可以优秀帖?我换了那么多没发,看来得多发才行

你碰过这种长宽10厘米正方形的主机没?

网友:
这贴写的不错,标题很吸引人,看过的发表一下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碰过这种长宽10厘米正方形的主机没?

有呀,hp mini的那款就是那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碰过这种长宽10厘米正方形的主机没?

这有撒挣得    我就在一直用   。。。

网友:
怎么没有把BIOS拷出来,我刚好遇到一台,可以亮机,卡LOGO

网友:
这钱捡的    快啊                               ·

网友:
一点影子都看不到. .................................

网友:
风神美女这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这是什么电路!都没修过这么小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