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KPL-W00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8-12-09):
华为荣耀KPL-W00笔记本版号是:DA0H96MBAF0 REV:F 不触发,客户反映开关处撒进牛奶了,自己清理后不开机。拆机观察,小板确实清理的挺干净,不过后壳有明显的痕迹。从网上找,Bios和图纸都没有找到,谁有BIOS和图纸奉献一下,谢谢!

网友:
本子都进水了,你还刷BIOS干吗

网友:
主板,到是没有进液,就小板有,处理了,开关是好的也有3.3V电压,可是就不触发,客户自己清理的,没有断电池,应该是带电操作的,才坏的,跑开关线到主板就排线上知道,主板焊点几乎都点到了,连哪里不知道了,Bios没有可能损坏吗?

网友:
既然是广达的板,就按广达的时序检测吧。。。。。。。

网友:
戏不大,这种无图的

网友:
悬.进液。再带电操作桥和EC估计挂的多

网友:
Bios和图纸都没有找到,谁有BIOS和图纸奉献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费力跑电路,终于找到按开关时有一电感有0.988V,一会就没有了,看拆了电感,测没输出,加焊芯片上丝印U29T5335(也百度不到资料),装上电感,机器正常输出电压了,接上屏线亮机,搞定!

网友:
华为荣耀KPL???这是华为帮腾讯的王者荣耀游戏生产的笔记本吗? 还kpl,,这是要打比赛吗?

网友(2019-04-27):
同求图纸或BIOS,找了好久都没见过。

网友:
广达的板子,看看CPU附近有没有进液

网友:
进液体的板子应该修硬件,不要去考虑刷BIOS..........

网友:
荣耀的本子还没有修过呢

vvv

网友:
加焊个小芯片居然好了, 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