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BIOS屏蔽下华硕X541UJ的板载DDR4内存

楼主(2018-12-09):
高手帮忙BIOS屏蔽下华硕X541UJ的板载DDR4内存,在此谢过!!!!

X541UJ原文件

网友:
可以悬赏,给点下载分或者币什么的,毕竟帮你是好心,又不是义务

网友:
在线等高手来帮忙。。。。。。。。。

网友:
大神们帮下忙,大神们帮下忙啊。。。。。。

网友:
记得回复是否屏蔽成功
屏蔽板载内存1

网友:
给多少米

网友:
修改BIOS屏蔽内存,有点难度!

网友:
你上面压缩包是什么呢,最起码要有个截图

网友:
第一个就可以用了。感谢兄弟!!!!!

网友:
版主你的是什么问题,我这有一台上电带独显0.1 cpu电压不出,找不到ncp81216a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