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80 有待机,但是sus—on信号不断跳变别的电压没有

楼主(2018-12-09):
dell 5480 有待机,但是sus—on信号不断跳变别的电压没有

网友:
sus—on信号不停的跳变,sus—on信号不停的跳变sus—on信号不停的跳变

网友:
ec的100脚有0-3.3的跳变,而且不停的跳变,机器是显卡供电烧了,换了对管和供电芯片后有了待机电压,触发后待机0.01到0.09间跳变,

网友:
在sus-on跳变过程中,待机正常,请教高手下面如何下手好

网友:
查触发条件吧

网友:
确定如你所说待机正常,换EC试试

网友:
拆掉上管,试试

网友:
昨天ec也换了,但是还是 不行,现在只能把100脚翘起,测试是ec这边问题还是后级电路问题

网友:
ec1的100脚翘起,测试还是0-3.3跳变,我想应该从ec的条件里去找了,恳请高手来指点

网友:
这是ec的图,可否请高手指导ec要正常工作要哪些条件比如,74脚的acvcc 有3.3v,3脚的+rtc_cell有3.13v,

网友:
下面还要查那些条件??看到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
高手呢???????
论坛的老师呢?????
为何都不指点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