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ideapad 510 不开机

楼主(2018-12-09):
联想 ideapad 510 不开机,测量3V .5V电压为0,万能表对地值为0。PU402旁边电容短路,拆开丢掉,问题解决。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运气不错  坐等收米了

网友A:
拆掉就不短路了,用示波器去测波形没有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就不短路了,用示波器去测波形没有必要吧

当然有必要,看电压是否有杂波,是否稳定

网友:
你愿意分享   我就愿意给你加分  虽然不多

网友:
迅维出品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还能免费获得 30 天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033.html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下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少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可调电源和示波器不错

网友B:
楼主示波器多少钱买的?也打算入一台,使用体验怎样

网友C:
充电没有大电流?B+短路时有的保护隔离管会击穿

网友:
支持顶帖发帖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示波器多少钱买的?也打算入一台,使用体验怎样

优利德UTD2102CEX双通道数字示波器100M  现在价格15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没有大电流?B+短路时有的保护隔离管会击穿

没有大电流,我都觉得奇怪,应该是双重保护电路,插电就是正常电流的,这款机子没有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示波器多少钱买的?也打算入一台,使用体验怎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agj86oqc2f1

网友:
好运气哦

网友:
一般经验多的师傅修本看电容成色,也能心里有数

网友:
现在的主板很多这样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