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海尔M520A-I7 D1谁有这笔记本的BIOS

楼主(2018-12-09):
海尔M520A-I7 D1谁有这笔记本的BIOS,淘宝上找了都没有,客户反映这台机器能通电,不亮,需等1个多小时才能亮机进系统,并且各功能都正常。我试了,还真是开机放很长时间才能亮机,可是我选择关机,后黑屏,就不断电,电流表来回跳变,不亮机也不开机,强关后再开机还是不亮,可能还得等上1个多小时,请问哪位大师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我想找BIOS也找不到,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你确定是BIOS问题,不是其它问题?没BIOS的情况下先查查其它工作条件,看有没有不稳定什么的。

网友:
谢谢大师的回帖。我测了,各路电压都正常的呀,有没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呀,要不先加焊一下试试,我从本网站上下载了神舟K650,板号与他一样的,刷了后,触发没有电流了,多按几次开关,有时又能跑电流,可是不亮,昨晚就没有试试1个多小时看看能否启动。

网友:
昨天下班之前在淘宝上淘了个原厂的Bios,还真好使,装上后立刻就亮机。
版号是:6-77-W650Sj00-D02

海尔M520A-i7 D1 1.03 2M.rar

海尔M520A-i7 D1 1.03 4M.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