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供电元件未装,但是输出端还是对地短路,CPU已取

楼主(2018-12-09):
一台SONY SVE151E11T板号DA0HK5MB6F0上电不显,电流已到了1.6A,CPU供电已出,现在刷了个BIOS,上电到了1.6A后自动断电,后详细测试发现集显供电的元器件未装,但是电感输出端却对地短路零点几欧,请问大家这是正常的吗?另外电感输出端查图纸还接了一些滤波电容,现在找了很久发现大部分都未装,还有一个电容位置未找到,因为不好找所以先问下,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A:
阻值多少啊  1欧都不一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多少啊  1欧都不一定短路

零点几欧,我是把CPU取掉后测的

网友:
去掉测的话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正常的。集显供电不装配件的主板里,集显供电一般有个0欧电阻短接到地的。
干过独显改集显的活你就知道了。

网友:
SONY的机子不太好搞,几年前就修过索尼的,真坑人,电脑设计的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