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M7MB1AE0 插内存掉电维修

楼主(2018-12-09):
DELL P09E 这个机子很少见,也是头一回碰到,板号是:DAGM7MB1AE0 REV:E,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开机掉电,以为是BIOS的问题,在淘宝上买了个所谓的工厂的BIOS刷了,故障依旧,不知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种机子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各电感打值是否正常,二级电压打值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遇到DELL不同型号的,多换几个BIOS试试,换内存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的BIOS论坛上没找到,如果哪位手上有正确的BIOS请上传一个,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