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759笔记本 板号AM9A 大短 拆完后级还是短 谁遇到过。。。。。。。求救

楼主(2018-12-09):
接修一个戴尔7559笔记本,公共点对地0.论坛有图纸点位。
对着图纸点位图 拆完后级的电容 芯片还是短路。
广达代工的,有谁遇到过。。。。。。。。。。。。。。。。。。

求救。。。。。。。。

网友:
公共点短路一般是电容居多,但是上管死了一样也会的哦

网友:
阻值为零的话,电容短的可能性大

网友:
那不就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分机器型号,我只知道修的思路方法是一样的,不知道你修到哪一步了

网友:
烧机大法上

网友:
原来是你啊,微信已回复你了,供电MOS坏的话要注意有可能会烧后级的,

网友A:
拆完后级不仅仅拆电容。

网友:
烧鸡吧!烧完了就知道 要么就只能靠眼力了 一般情况下我不会烧鸡的,慢慢量 慢慢测 总能找到

网友B:
板层短路就不好搞了,先烧一烧看看。

网友C:
这样一般都是MOS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一般都是MOS管短路

mos管基本全部拆完了。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完后级不仅仅拆电容。

拆完了 连mos管 芯片 反正跟公共点相连的几乎都拆了

网友D:
说的太简单了,烧鸡哪一块发烫啊  还是没摸出来发烫,感觉像一个小电容短路,楼主没有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太简单了,烧鸡哪一块发烫啊  还是没摸出来发烫,感觉像一个小电容短路,楼主没有摸出来

电流3a 烧鸡没有地方明显发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层短路就不好搞了,先烧一烧看看。

烧过了,电流3a 没发现什么地方明显发烫啊。。。。。。。。。。。。。。。。。。。。。。。。。。。。。。。。。。。

网友:
公共点阻止0,拆后级?不应该是拆公共点上的电容?而且不一定要拆吧,烧鸡也方便得多不是

网友:
如果板层短路,用小刀划开供电,测哪块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