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硬盘装不上操作系统

楼主(2018-12-09):
联想C461M笔记本把原有128G硬盘更换成1TB硬盘装不上操作系统怎么办?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简单,到电脑维修店请个师傅,几下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简单,到电脑维修店请个师傅,几下就搞定。

我想自己搞啊,有没有方法啊

网友B:
硬盘有没有分区,分区格式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有没有分区,分区格式对不对

分区格式一般设为哪种好?

网友:
装个win10试试,如果不行 刷BIOS到最新版,如果没有BIOS最新版程序,那就是硬盘和老主板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