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A0BM5MB8D0 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8-12-09):
DELL 主板,不加电。 待机0.013.还算正常。  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 量待机3V ,5V 正常 。 IO IT8587E  供电正常,复位正常。 换过EC ,刷过BIOS。 加焊过桥,都没变化。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IT8587E程序是不是自带程序啊,ACIN,其他条件

网友:
上电的11大条件测完没有。都正常的话就换桥啊

网友:
上电时序去哪里了?还是好好去查条件吧

网友:
后级查查

网友:
桥的条件直接被你一句加焊略过了

网友:
ACIN ,LID,EC给桥发出的触发信号,,这些看看有没有

网友:
广达的板子按照时序来吧  有的时候可能开机了  只是电流很小

网友:
是不是你方向搞反了

直接上波波测下PCH的32.768起振没有

EC发出RSMRST#  3.3V

EC发出PWRBTN# 3.3V(有这步证明EC的条件是满足的)

桥就该返回SLP_S4# 来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楼主能确定EC条件基本正常吗?就直接干桥 ,桥的条件查了没有,

网友:
老老实实按时序来吧,搞懂时序修机思路了然于胸

网友:
rtc电路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明显的故障点,还是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