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80 LA-7981P电池能充电 拔掉适配器马上掉电案例

楼主(2018-12-09):
LenovoG480 LA-7981P电池能充电,拔掉适配器马上掉电。
故障现象:1单用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电池没电的时候也可以充电,拔掉适配器马上掉电
         2单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点不亮
          3先用电池开机后机器点不亮,这个时候接上适配器也没有用,适配器电流0.23A左右不正常(先用电池开机再接适配器是不能点亮的)

刚开始检测充电芯片所有信号和电压都正常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刷了KB9012固件还是一样,继续检测发现单用电池的时候点不亮+5VALW转换成+5VS后只有2.9V不正常:

继续往前检测发现PQ205没有转换出+VSBP

这个故障这次是PQ205坏导致,更换PQ205后+VSBP (用电池)11.3V输出正常了

更换PQ205后,发现用适配器和用电池都点不亮机器了,用适配器也是上电0.23左右 不管先插适配器开机或者先插电池开机还是2个一起接好开机都是一样点不亮,但是拔掉适配器后电池不会掉了。
继续测量U38 +5VS还是2.9V 修复这个故障是Q110 2N7002漏电导致的,更换Q110后机器彻底修复。

post_deleted

网友:
故障乍看有点诡异,但楼主还是条理清晰的从输出端逆查到了故障元件,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PQ205是不是不要更换

网友:
细心,认真是成功的必然条件

网友:
仁宝的二级转换爱出毛病

网友:
仁宝的二级转换爱出毛病...................

网友A:
楼主的是什么手机  拍的这么高清

网友:
这个二级转换 总爱作怪  同时坏几个管子很难碰到吧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做得好

网友:
该故障应该由Q110漏电所造成U38的4脚是低电位,故而U38无法导通,+5VS输出电压偏低。

网友:
为什么用电源适配器主板的二级转换电压就正常呢?有点奇怪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感谢分享

网友:
掉电 问题真的不好修  我怕这种问题。。。。。。。。。。。。。。。。。。。

网友:
不错,楼主修的好,也写的好,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

网友:
这个现象听起来有点玄乎,先加分再仔细看看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什么手机  拍的这么高清

红米 note4X,没光学防抖功能有时候要重拍。

网友:
                          这种问题好修

网友:
这个二级电压转换出了问题吗

网友:
一开始描述不像是转换出的问题。。。

网友:
一般我会短接,,,,,,,,,,,,,,,,,,,,,,,,,,,,,,,,,,

网友:
次机转换电路!

网友:
U38没有彻底导通导致

网友:
我都是直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