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13 不触发秒杀

楼主(2018-12-09):
三星 R413 维修案例
      接到顾客送来一台三星R413的笔记本,按电源键不触发,与顾客商议完,报价同意后开单。住院维修,大概一个小时后,开始拆机,自从用上电批后,这打锣丝的效率那是提高了不少。可以说是开店维修的必备良器,一点也不夸张可以叫: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器物。值得拥有。好了闲话少叙。不到2分钟,主板就呈现在我的眼前。看图如下:正面图-1, 背面图-2   ,板号图-3 ,故障电流图-4 ,故障点描述图-5 ,修复电流图-6

网友:
意思是 电容短路                                                                   ?

网友:
我认为不是电容问题,楼主在打谜语

网友:
你意思是说3v 5v电容有问题。

网友:
你这贴子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到底是线性3.3V 5V,还是PWM3.3V 5V?

网友:
可能是线性3.3V 5V没有输出吧

网友:
线性电压滤波电容短路吧,看板像是腐蚀断线

网友:
变成解谜游戏了

网友:
以我多年经验,看着电流应该是待机电路。不出意外就是线性短路!至于是哪个线性,都是秒的了

网友:
TPS51125坏了。内部出现了问题。换了一个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贴子,后面的文字怎么没有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