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60s plus诊断卡

楼主(2018-12-10):
请问各位前辈,TL460s plus用于精英h61主板查故障图片这几种接口插ldc对吗?如果不对应该插哪个接口,新人不懂,谢谢

TL460s plus诊断卡

精英h61h2-m12主板接口

精英h61h2-m12主板接口

精英h61h2-m12主板接口

网友A:
DEBUG (调试),插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还是没办法测试

网友B:
话说这诊断卡还不便宜,但是现在新板子大多都是pci-e 插槽

网友:
买一个要多少钱,可能不太便宜

网友C:
debug口,没毛病。这卡就是价格有点贵。而且,我经常丢卡。往客户机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诊断卡还不便宜,但是现在新板子大多都是pci-e 插槽

大部分主板都留有接口的,技嘉主板就直接插PCI-E插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BUG (调试),插这个就可以了。

哦哦,谢谢老哥tl460直接插精英h61 debug就行吧,卖家说这个针脚他没见过让我确认会不会烧掉,我不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bug口,没毛病。这卡就是价格有点贵。而且,我经常丢卡。往客户机器里面了。

总丢卡,侧面反应老哥生意该有多好

网友: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