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15-7572原机备份BIOS,确定OK

楼主(2018-12-10):
15-7572原机备份BIOS,确定OK的BIOS

网友:
应该是DELL笔记本吧楼主应该标记下

网友:
是DELL 燃7000二代,我给你补实物图吧。

网友(2019-01-11):
我这也有一个提示BIOS错误 刷过后不触发了 合成的迅维下载的现在都不触发了

网友:
楼主应该标明下配置的 这款有几个版本吧  有i5  i7

网友(2019-12-09):
可以亮但是亮机很慢。

网友(2020-12-26):
有一台不触发,想刷BIOS试试

网友A(2022-03-10):
今天修到一台DELL Inspiron 15-7572  板号LA-F251P REV1.0,故障插电大短,烧机法烧出3.3V产生心片旁一个电容击穿,拆除OK!!用二极管档测了一个全板电压电阻值发上来参考。

网友(2025-03-01):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台DELL Inspiron 15-7572  板号LA-F251P REV1.0,故障插电大短,烧机法烧出3.3V产生心片旁一个电 ...

笔记本没有标准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