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4110没有独显 CPU 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8-12-10):
这个故障看着像是很好修的故障吧,像什么二级电压没转换出来啊,  CPU电压没出来啊,其实不是的  这种故障我也就不发出来了,直接说解决办法吧电流0.12各种电压都装换出来了,就这三个电压没有,CPU的供电     开启都正常就是不出。最后找了份65  75  的时序修出来了  换掉桥的25m晶振就好了

网友A:
先不喷 应该有人会喷

网友B:
核显和CPU供电同一个IC在控制,这个板要时钟工作正常后才会发出VR_ON来开启CPU供电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显和CPU供电同一个IC在控制,这个板要时钟工作正常后才会发出VR_ON来开启CPU供电

你的回答完全正确,不像1楼似的   啥都不懂黑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不喷 应该有人会喷

你懂个毛啊   刚入行的小小白 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懂个毛啊   刚入行的小小白 擦

我懂个毛  请问你做了多少年维修了?

网友:
是晶振问题吗?。。。。。。。。。。。。

网友:
这种不出cpu电压,会习惯打下bios的片选和桥的25M晶振的波形,达到快修的目的,晶振坏也要注意下

网友:
我有可能会干桥了   楼主心细

网友:
很好的贴子,我有时也是按时序倒着查的,先猜大体挂在什么信号上,一步步往前找

网友:
三楼大神对时序很清楚,已然达到“眼中无码,心中无码”高层境界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哦

网友:
学习中!不过还是没怎么弄明白!

网友:
25M 的晶振,你有用示波器测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