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1466 五代 I5CPU 是否不接硬盘不会显示?

楼主(2018-12-10):
MacBook air 1466 五代 I5CPU  是否不接硬盘不会显示?   在手有一台,固障为开机不显示,手摸硬盘S4LN058A01-8030芯片发烫。拆下硬盘也不显示?有知道的请不吝啬的告知一下。在这里多谢先。

网友A:
这是我自己修到的一台的维修记录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有微短路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C:
不接硬盘开机显示灰色屏幕,等个十几秒钟会出现个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自己修到的一台的维修记录

谢谢你,这款机应该是不接硬盘都能显的。那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硬盘开机显示灰色屏幕,等个十几秒钟会出现个图标。

嗯,以前接到的机器一般都是不接硬盘都能显白屏还有出问号的,这新机没遇到过所以没清楚是不是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有微短路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应该不是微短,怀凝是CPU虚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硬盘开机显示灰色屏幕,等个十几秒钟会出现个图标。

15年款机器后 开机显示都是灰屏再出硬盘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