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有没人换过12系统的8代射频,换完是不是要刷机,否则会无串号?

楼主(2018-12-10):
请问有没人换过12系统的8代射频,换完是不是要刷机,否则会无串号?

网友A:
封胶的 还没缓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胶的 还没缓过哦

不用刷机

网友B:
不用刷机的,你可以再换一个看看  说不定第一个换的是坏的

网友(2019-01-15):
引用 网友B:
不用刷机的,你可以再换一个看看  说不定第一个换的是坏的

是第一个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