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I打印机进纸传感器维修

楼主(2018-12-10):
伙计的一个OKI5500F+的打印机前进纸有问题,拿来看了一下,传感器的头部应该是一个钝角,前进纸放的次数多了,被磨平了,和原角度高度大概差1-2毫米。拿纸一试,纸放到位后进纸不动作,原来是前进纸传感器磨损导致放纸后传感器压不到位,进纸不动作。纸放到位后用镊子轻压传感器一下,纸就顺利进去了,可以判断是进纸传感器不到位或者传感器内部开关磨损。
知道毛病了那就拆吧!光顾着修了,就拍了几张修好的照片,有几张百度的,凑合这看吧!拆掉进纸前托盘和前盖,前后一共四个螺丝,拧下来后吧进纸厚度调整杆拨到最上面,用撬棍撬开前面的三个卡扣就吧上盖拿下来了,剩下机头有四个固定螺丝和一个地线螺丝,全拆掉。拿下机头,旁边有一束线,把它从固定槽里拿出来就行,线很长不用拔掉,翻到机器前部下面传感器的位置,拔掉线,千万别从先上面拆传感器的架子,不然架子下来了,传感器腿也就折了。

从下面用手捏住传感器的两个卡子向右一推传感器就下来了。量了一下,接触不是很好,拆开传感器,擦了擦内部触点,再一量,接触没问题,装上试试。还是不行,看来没救了。换吧,市场里面一个四五十,我去,一个字:真贵!马云家一看二三十,都得等好几天,咋办,为了给伙计省钱,自己修!想了想弄点哥俩好堆到那,干了后再磨平,时间有点长,硬度不够,算了。看了又看我的废料堆,想弄个CPU盒子剪一块塑料补到那里,用502或哥俩好粘住,可是塑料回弹厉害,硬度也不够,又算了。突然发现笔记本电源内部散热用的一层薄铝片挺合适,厚度有0.4毫米左右,可塑型,硬度也行。就它了。用小偏口剪了一个长条,把传感器表面和铝片背面用刀片划花增加附着力,胶水考虑到这个地方和整机振动的厉害,我用的硅橡胶,固化后结实,多余的好清理,主要是有弹性,不怕振动。粘好后用吹风机加热了一下。然后就中午了,平常都在忙,聚聚不容易,这是个多好的喝酒机会啊,又有正当的理由,关键是下午都不很忙,召集人马也都到了,下馆子,喝点去。。。。。。

酒足饭饱,固化的差不多了,修修边,去除多余的橡胶,装机,测试,OK!!!

网友:
强,lz动手能力很强啊。我一般擦完里面触点还不行就直接换了

网友:
新 三 年   旧  三年    修 修 补 补 又 三 年   维修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2019-11-18):
学习了,一般我用细沙纸清理触片,高度问题用风枪加热调一下角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