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 开机能亮,但会无无限制的重启

楼主(2018-12-10):
DELL 14-5480的机器,开机能亮,但会无限重启,用万用表测试个电压都整成,郁闷中,三板斧上,加焊所有芯片无果,没办法现在的维修费太少,根本不够你细细研究,,本意放弃,最后看见键盘好像有点可乐痕迹,就测了一下键盘开机键键盘接口的倒数4脚电压只有1.2v不对,卸了键盘恢复3.3v开机OK  原来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这不是捡钱吗

网友:
                 这句说的太对了

没办法现在的维修费太少,根本不够你细细研究

网友:
唉,竞争激烈啊,而且还要对比

网友A:
你每次修芯片之后都要装起来测试吗?会不会有点麻烦,不定时掉电肯定单主板硬盘,一点一点添加其它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每次修芯片之后都要装起来测试吗?会不会有点麻烦,不定时掉电肯定单主板硬盘,一点一点添加其它设备

哥这机器开机键在键盘上,键盘有镶在壳子上

网友:
你不裸板点啊,开关在键盘上,还有万用表可以触发啊。

网友:
这个机器 主板键盘接口处有开机点的   可以自己找找

网友:
用万能表划啊..........................................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开机掉电的,也是DELL的笔记本,故障也会键盘引起的,

网友:
我还遇到过N5010 之类的机器   键盘坏了机器不触发的呢

网友:
键盘引起的问题其实挺多的  键盘进一点水其实没办法发现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键盘坏的确实是蛮多的,换了不少

网友(2020-03-06):
所以维修都要由外而内,由淺而深~所以都要先把外设都先测一便在看是不是主板问题,才不会走湾路

网友(2020-04-13):
到我试一下,我有一台也这样

网友:
本来修板就应该要裸板测试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得先把键盘拆掉再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