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理光MP175L一体机的硒鼓,哪位大神有拆机视频啊 ...
如何更换理光MP175L一体机的硒鼓,哪位大神有拆机视频啊,谢谢了!!!

楼主(2018-12-10):
如何更换理光MP175L一体机的硒鼓,哪位大神有拆机视频啊,谢谢了!!!
更换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没有人有这种机器的视频吗,晕

网友:
终于拆下来了,如来就是如此简单的

网友:
先要将175L机器里面的粉盒拆出来

网友:
要先将连接线拆下来,旁边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就能往外拉出来了

网友:
已经将套鼓拿出来了,然后将新的套鼓换上就OK啦

网友:
可以看到套鼓里的鼓芯因为刮板没能刮干净的,更换刮板也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