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笔记本v3-571 版号 la-7912p公共点大短简单维修

楼主(2018-12-10):
先来张正反面照片
进水区域:
元凶图:
亮机图:
没有断线,真是大幸。

网友:
修到过这样的机器大多数都是触摸板下面进水导致二级电压出不来的

网友:
公共点只要没有烧上管的 都好修, 烧了上管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水进的有意思

网友:
不严重就可以算是捡钱了

网友A:
个人觉得大短比掉电的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大短比掉电的好修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掉电的机器不好修,,可能是,,自己的技术没有达到吧!
掉电的机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掉电的机器不好修,,可能是,,自己的技术没有达到吧!
掉电的机器,不知道,从哪 ...

掉电要对时序掌握的很精,还要会用示波器,我只会说,还做不到。

网友:
这种属于送钱来的 ,比较好修的。老板人品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