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显存代换

楼主(2018-12-10):
三星 K4G20325FD-FC04     和H5GQ2H24AFR-T2C 可互相代换

代换前

代换后

网友:
是什么 显存。 确定可以代换?

网友:
三星 K4G20325FD-FC04     和H5GQ2H24AFR-T2C 可互相代换

网友:
请问是八颗都得换还是可以兼容用?

网友:
三星换海力士

网友:
换的几颗,全部吗?

网友:
应该是换一个吧   基本上都是那一个坏

网友:
我只想知道这款机器换显存稳定吗?

网友A:
没必要换那么多 就换左上角那一颗就行了   显存没那么挑剔 大小合适就行

网友:
一般都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这个机器换过一次,换的料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换那么多 就换左上角那一颗就行了   显存没那么挑剔 大小合适就行

大小合适就行,你说的是外观大小合适,还是容量大小合适,显存代换,电压,容量,位数,频率必须一致才能代换,大小合适就能换这不是在搞笑么

网友C:
如何判断出来4颗显存 是哪一颗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小合适就行,你说的是外观大小合适,还是容量大小合适,显存代换,电压,容量,位数,频率必须一致才 ...

说的有理,有时还有兼容性,不仅仅参数一样就可换的,那一位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判断出来4颗显存 是哪一颗虚焊了。。

有高版本的MATS 可以配合图纸 找故障内存,没有的话只能靠猜了,我这台就是猜的,一开始加焊不好用,拆到第4颗才找到

网友:
显存上面的数字代表什么含义?能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