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612b芯片5-8脚无输出,是否坏。谢谢

楼主(2018-12-10):
1脚10.xv,2脚1.xv,4脚11.xv,其他脚无输出,是否断定芯片坏?谢谢
芯片

网友:
换芯片吧,1脚一般是5V,现在都10V了,相位输出条件就是供电和pwm开启都正常

网友:
2楼说法不对,1,3,4脚本来就是12伏左右,5-8脚无输出只能代表pwm1,pwm2,phase(Vcore与输出)
5-pwm2,6-gnd,7-phase(Vcore),8-pw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