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楼主(2018-12-10):
这个板子要怎么修,开机滴滴滴然后就断电了

网友A:
看到大电容     直接就换掉试试,

网友B:
哪里有大电容,楼主没说是什么上面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大电容,楼主没说是什么上面的板子

我也不知道什么板子应该是游戏机的主板可能是PS3或4,型号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大电容     直接就换掉试试,

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