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小6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8-12-10):
遇到个小6 开机有背光  没有显示,测试除了屏幕看不到  其他应该都有,
当时以为哪路电感损坏更换就好了,但是拆机发现 接口和显示IC  u1501 都非常干净,没进水腐蚀,查+ -5.7V 电感都正常,打值正常,上电开机,测试-5.7V电压-5V 。正5.7开机瞬间或偶尔能测到,之后偶尔能测到2.3v左右或更低的电压,
  测到这里果断更换显示U1501  但是,测试结果依旧,  查IC到接口的电容更换依旧,

后面开始更换U1501  好机器拆机,兑换。问题都是依旧的,排除芯片损坏,电容损坏,
打开电路图开机,研究U1501工作条件,上面能测到的,都已经测试了,不知道顺序标识的对不对,

LCM_TO_CHESTNUT_PWR_EN_CONN  液晶接口处10脚还是16脚能测到1.5V的电压高电平信号,发帖时具体忘记哪个脚了。
怀疑触摸IC 影响 ,拆除大小触摸IC  问题还是依旧,到此维修遇到困难,只能发帖求助各位大佬了, 上面I2C总线能测到1。8V 电压, 示波器有波形,对不对就不会看了, 复位信号1.8V正常,U1501 自生BOOT电压6V没测到,

网友:
u1501底脚阻值测了吗

网友:
IPHONE 6 不显示维修,供你参考下

网友:
保证座子正常。在换一个显示IC。上次遇到一个不显示。都搞了还是不行。是左边螺丝孔断线。LCM复位没有。但是在座子测可以测到其他芯片的阻值。

网友:
今天刚修了块类似的主板。不过我的±5.7和6v都没有。后面查原来是+5.7短路,修好后。用国产屏有背光没显示。换了原装屏有显示了,不过有很多条纹。怀疑是黑触摸m1脚断线。拆了之后飞m1焊盘。后面正常开机,希望帮得到你

网友:
应该是mipi总线这边的问题,有背光,没信号给它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