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础]
请问下这两个ic那个是字库?????

楼主(2018-12-10):
我认为第一个是字库。但是我在淘宝咋找不到同类型号。这是坚果pro的主板 128g的

网友:
第一个吧

网友:
第一个海力士应该是运行内存!锤子难到用两个字库一个是系统字库 一个是软件字库 ……是不是?

网友:
第二个才是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