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t65自动上电掉电

楼主(2018-12-10):
裸板测试神舟优雅a460-t65插电自动上电到0.5a马上又掉到0.2a  有时又掉到0.01a  这样反复上电掉电

测量待机3v稳定,5v不稳定,1v到5v之间跳变,cpu无供电,其他供电都有但也是跳变的,换了待机芯片现象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电容滤波不良 或者usb口啥的

网友:
可能是后面有短路。你看看芯片发不发烫。有时候线性有问题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