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BIOS可不可以用其它型号替换

楼主(2018-12-10):
显卡的BIOS可不可以用其它型号替换。一个GTX1070显卡,BIOS接错烧坏了,可不可以用别一个牌子的替换,不同品牌相同容量电压引脚一样

网友:
可以的 引脚定义要一样 25的换25 其他不讲究 容量够用就好

网友:
资料刷上去就可以了,芯片没有特殊要求,但是BIOS资料一定要对

网友:
存储芯片多数都通用,25系列的容量一样的一般都能用

网友:
25的基本都通用的,只要容量符合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BIOS模块容量一样都通用 前提是原板BIOS备份没

网友:
新显卡的BIOS是1.8V的25系列。老显卡好像有些还是3.3V的.

网友:
这个可以的 引脚定义要一样    25的换25   这个经常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