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4500-N000台式机主板不亮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12-10):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启天M4500-N000台式机,故障现象为开机风扇转不亮机。

主机外观如下:

1.接上显示器,进行故障复原,开机不亮CPU风扇狂转,把主板CMOS电池放电,插上后,故障依旧,决定把主板拆下来。

2.这台主机采用H81的主板,插上ATX电源开机,测量CMOS跳帽有3.3V电压,PCIE A11脚复位电压有3.3V,PCIE时钟3.3V也有

3.上诊断测试仪显示内存不过,拔掉内存插上DDR3内存阻止卡进行上电测试,SPD3.3V有,内存VCC供电1.5V有,内存VTT0.75V电压有,内存总线SCL和SDA均有3.3v电压,测量内存插槽周围的电感、上下MOS管电压均正常,这下就奇怪了。

4.把内存拔掉再上电,蜂鸣器发出三短一长的报警声音,换个内存后还是不亮机,看来不是内存插槽和内存的事,有报警不显示八成是BIOS有问题。

5.联想官网坑爹只有驱动下载没有BIOS下载,在迅维论坛找到一个冒险试试,BIOS图如下:

用希尔特编程器进行烧录后,开机终于亮机了。

网友:
搞到最后原来是BIOS,还好解决了,前天刚刷了个B75的板

网友A:
前面说得那么复杂。最后还是刷了BIOS才好。

网友:
搞到最后原来是BIOS,还好解决了

网友:
说的太详细了吧,琐碎还是经验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得那么复杂。最后还是刷了BIOS才好。

阿标,你还没学完么?还在迅维培训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