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70T-UD3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8-12-10):
      怎么检测                         芯片型号是isl6324

网友:
你可以百度

网友:
供电开启。这些都要查啊。这些都要问吗

网友:
内存供电,,CPU   VTT但下先。。。桥供电

网友:
没cpu供电会有很多原因引起的,芯片的供电,开启,时钟,频率设定……不过在这之前前面的那些桥呀,内存呀,总线之类的电压正常没有

网友:
           查时序了,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