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X2关机关不死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8-12-10):
一块华硕P8Z77-V LX2关机关不死,可以正常开机进入系统,点关机后,屏幕熄灭了,仍未断电,不进系统关机也一样。长按开关可以关机。
而且按RESET键也不能马上复位,要过个7-8秒才会复位。BIOS已经刷过了,无效。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应该是那个PSON信号没有完全断开

网友:
那组供电电路不受控也会关机不断电

网友:
长按开关可以关机证明PSON线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