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拆桥反推信号维修

楼主(2018-12-10):
板号:IMBA-H610 REV:1.0
故障:加电掉电反复重启
维修过程:拆出主板测量除了cpu供电没有,其他供电都正常,看来是没有cpu供电导致的,cpu供电芯片是isl6364,测量供电开启都正常,示波器测量svid无波形,cpu要发出svid 需要桥收到pwrok  apwrok 25m晶振起振 并读取bios,然后发给cpu procpwrgd 信号 ,drampwrok 是桥发给cpu的提示内存供电ok,用示波器测量bios1脚发现桥根本就没读bios,测量25m晶振也有波形, 这主板没有图纸 怎么测量先从旧主板拆个h61的桥试试吧,新桥太贵用不起啊换板子也不合适 一个破板子 淘宝要1千多

把主板桥拆下来后并没有着急把桥焊上去,因为我也不确定 是桥的问题,虽然没有图纸但是有桥的脚位图可以反推信号,把信号测试点在外面标出来再测试果然不出我所料 换上桥后 故障依旧,这时测量pwrok apwrok  drampwrok 都有电压 propwrgd无电压  pwrok 都正常了 为什么还不读bios呢
后来发现加电到掉电的时候 bios1脚片选信号电压一直为底 这是为什么呢
对地阻值正常 扫电路发现连到了一个14脚的芯片  查找pdf 发现这个是个类似于门电路的芯片

通电的时候A和B是导通的 bios1脚连到了cu125 的11脚 我把芯片拆掉测量a也是没电压 再扫电路没有连任何地方 我估计是进桥了 而且我把bios和cu125拆掉后 发现阻值无穷大  心想是不是 与pch之间断线了,没办法还得再拆一次桥啊
拆开桥发现cs#信号连到了桥外面的一个电阻 但是这个电阻跟cu125 12脚不连 跟bios1脚也不连 心想 直接把电阻和bios1脚连起来试一下吧
这次没着急装桥 心想 再把桥的一些供电都量量 跟外面的那些件连得吧  万一是桥缺供电呢,标记好后装桥   测试cpu供电出来了 接屏幕竟然显示了 心里那个激动啊

我着急随手画的图纸 太乱怕你们看不懂 特地有用美图秀秀 标记在实物图上了 方便以后修到的大家能用到,标了半天可累死我了    开机的一些信号 我没标 因为在 io上都能测试到
看在我这么辛苦的 份上 希望大家多多加分支持下

下面是打包的高清大图方便看不清的 可以下载放大看  注意桥不是直连bios的是经过cu125连到 其实cu125 有问题的话 把它拆掉 把a和b都短接就行

 会员236429100鑫豆2024-9-18 18:31
 会员1187387100鑫豆2023-11-6 14:54

网友A:
楼主好给力!这个主板有BIOS不,一起上传一下呗。另外加满分!

网友B:
哇 你是报价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给力!这个主板有BIOS不,一起上传一下呗。另外加满分!

bios 已上传

网友C:
给力,就是不知道楼主怎么分析的信号的走向,靠经验吗

网友:
专业,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力,就是不知道楼主怎么分析的信号的走向,靠经验吗

找到桥的脚位图 把桥拆掉反向跑线啊  然后标记

网友:
修好发大财

网友D:
这主板都没图纸,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信号测试点的?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都没图纸,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信号测试点的?分享一下

你是没仔细看文章啊    找到桥的脚位定义    拆桥 跑线路啊  桥的脚位定义 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 你是报价多少钱

600+可以吗

网友C:
cpu要发出svid 需要桥收到pwrok 并读取bios,然后发给cpu procpwrgd 信号
这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要发出svid 需要桥收到pwrok 并读取bios,然后发给cpu procpwrgd 信号
这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这不是分析出来的  这是时序啊         每个架构都有对应的时序    你可以 论坛搜索下h61 时序

网友E:
我以前修板,夜以继日的摸索,发的帖子很多都是探索贴,只为了提升技术。现在,已经很难静下心修疑难板了,无法速战速决的基本放弃,时间成本放在第一位

网友:
好帖子,今年看到的,最好的几个帖子之一,这机修的,真用心

网友F:
楼主修机确实是没得说的,就是厉害,维修的思路很值得好好的学习,在楼主这里,应该是没有修不好的板吧,你太用工了!!!佩服!!!

网友:
这时序牛逼啊   每一步怎么查都清清楚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机确实是没得说的,就是厉害,维修的思路很值得好好的学习,在楼主这里,应该是没有修不好的板吧,你 ...

说实话 我修不好的板太多了   因为我没有系统学习过 维修   我主要修笔记本    从一点不会 都是慢慢摸索的 没有系统的培训过或学习过都是逛论坛 搜索论坛的大神们怎么修的   说实话到现在 我的时序都不是记得太好 好多都从论坛现找 在屡屡   到现在 我修机器都有个毛病  先搜索论坛有没有类似的  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修板,夜以继日的摸索,发的帖子很多都是探索贴,只为了提升技术。现在,已经很难静下心修疑难板了, ...

都一样  一般很难修的 我也是换板   不过 有些特殊的机器 不能 换板  或者板太贵    价格报高点 还是值得费点功夫修的

网友:
大佬大佬。这个板子修的6,这个板子我前段时间修过一块一摸一样的。当时是CPU左下角那个VTT供电芯片的反馈脚短路的。当时也是跑线跑了好久才找到短路点。

网友(2019-06-01):
引用 网友G:
那个F81866d 带不带程序的?》????????我有一片这个芯片烧了。。。

台式机及的IO一般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H:
牛啊,就是不知道这样修主板稳不稳定,要是稳定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牛啊,就是不知道这样修主板稳不稳定,要是稳定就麻烦了

这都半年多了  不是用的好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