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3D43C2000等离子电视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12-10):
长虹3D43C2000等离子电视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长虹3D43C2000

  故障现象:等离子电视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长虹3D43C2000等离子电视,此机故障为插电后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拆机发现此机的电源板和X板做在一起的,取下此二全一板,通电发现有5V和15发V,但受控的5V和15V没有输出,从网上找来一张类似的电源原理图,发现电源的5V和15V受控于MCV14A-I/SL芯片。通过测量发现3脚AC-DET脚电压为3.8V,通过电路分析此脚应该是低电平才对,跑线路发现此脚与光耦的3脚相连,明显此光耦已导通。于是继续往前跑线路,检查AC检测保护电路。断电,放掉大电容上的电后,仔细检测AC检测电路上的元件,发现串联的两只稳压二极管有一只反向阻值不正常,吹下来测量二极管正常,再测量二极管的焊盘,发现有阻值,将焊盘上的胶处理干净焊回二极管,再测量阻值恢复正常。装回板子上电,指示灯亮了,插上信号线,开机后声图俱佳。再观察电路板发现此AC检测电路用了两只STD5915三极管,其中C极已经严重生锈。

  取下来轻轻一碰就掉了,用了两只13003代换后,装好电视亮机,至此,长虹3D43C2000等离子电视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故障修复。如图: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厉害了,看到最后眼前一亮啊,学习了

网友(2019-11-06):
感谢分享,今天正好修这型号的机器,向你学习。

网友:
电视机好多灯管有问题。老一点的LCD灯管要是容易改成LED的就好了~~~~~~

网友:
厉害厉害,电视的电路图哪找的,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