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开机电流0到100毫安来回跳变

楼主(2018-12-10):
接了台苹果5s不开机,客户原先是用着的时候时不时会发生自动重启的情况,后来就发展成不开机了,接到机后拆机用稳压电源开机,发现按下开机键后,开机电流从0起跳到100毫安,然后归零后又起跳到100毫安,反复跳动,电源IC重植后原故障,换电源IC后还是原故障,测量开机电流,只有1.8V维持电压能正常输出,其他电压都是跟随电流跳变一闪一闪的输出,而且闪动太快,测不出到底输出了多大电流,现在是完全没有维修的头绪,希望论坛上的前辈能指点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这种显示电流都没有到!查总线和看能你能进模式!

网友:
查总线 时钟

网友:
机子查总线,二级管档量都没发现有测量值过大过小的问题,开机测电压,1.8v也像开机电流跳变那样跳个不停,然后可以进DFU模式,爱思刷机进入不了恢复模式,itunes刷机,报错3194,实在是没辙了,退机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或者总线有问题

网友:
接上电脑试下  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A:
报错3194 → 固件不兼容,SOC 资料空,固件版本过低。也有可能是验证关闭 妖机(修过的器),包括数据线也会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3194 → 固件不兼容,SOC 资料空,固件版本过低。也有可能是验证关闭 妖机(修过的器),包括数据线也 ...

感觉可能是妖机版本啥的都不会了,都是新下的固件,且刚刚也才刷过一台7p,线啥的也没问题

网友:
我的一台是夹电50-60ma小电流,开机 100ma左右摆,

网友(2019-02-17):
后级有短路,需要一步一步查才可以

网友:
接上电脑试下  看有没有反应啊。。。。。。。。。。。。。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了,先查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