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单电池可以开机通病维修

楼主(2018-12-10):
型号:联想Y410P
版号:NM-A031
故障:单电池开机,插适配器没反应

维修:拆开比较费劲,这个电脑的轴也很容易断,拆开键盘后发现一颗电容烧了,心里想就是捡钱了

换掉该电容后测量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子已经击穿,换了一个P管之后发现还是不行,以为隔离电池的管子也击穿了但是实际测量对地二极体值400+也正常,再次测量保护隔离的管子发现刚换上去的软击穿了,遂在料板上找了一个P管换上之后测量保护隔离都正常,上电池插适配器一切正常。忘记拍亮机充电的图了,见谅。这个机器就是保护隔离背面的电容容易烧,拆掉之后一定要测量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基本都会击穿一个。

网友:
技术好棒

网友:
有一个这个机子,也是这样电容坏了。换了电容,P管,上电就是不亮。还在研究

网友A:
410p和430p的版号是一样的  是不是755的显卡芯片和850的芯片可以互换啊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0p和430p的版号是一样的  是不是755的显卡芯片和850的芯片可以互换啊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这个机器Y4系列大短路   P管必坏

网友:
很好的贴子,我有时也是按时序倒着查的,先猜大体挂在什么信号上,一步步往前找

网友:
已经好久没有修道这个机器了,没有见到钱了

网友:
有通病就应该及时发上来跟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