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70瞎折腾维修

楼主(2018-12-10):
由于图片没记得拍就不发了,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亮屏的,直接论坛刷了个bios后,机器能亮,过了logo后一直灰屏不动,在论坛里说的大多数是开机时间长的,刷个bios就好,然后再刷了一个,涛声依旧,期间还试了分离合成bios,进bios改信息,都没用。。。。最后拆了硬盘,机器修复,瞎折腾大半天!  硬盘是惠普的固态硬盘,拿到其他机器上试开不了机,磁盘工具都进不去。 刚接触这行的小白可以看下,大神慢走。

网友:
我也刚修到,哈哈

网友:
一般人都会想到还是BIOS引起的,一个机器两个故障的不多!

网友A:
最小化试机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化试机才行啊,

主要是论坛大部分都是说开机慢,所以没考虑到,后面进pe也进不去才考虑到的

网友:
硬盘会管理这个呀

网友:
最小化试机才行

网友B:
我也有一块  s50电压转换芯片 供电脚PCB坏了 焊不好了   焊工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  s50电压转换芯片 供电脚PCB坏了 焊不好了   焊工太差了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买个细的钢丝熔点高的,给引脚上锡,相当于吸锡线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玩意

网友:
越来越有难度了    一个BIOS问题   修好了   还有花很多时间  唉   维修浪费时间

网友:
最小化试机,确实要这样,有时硬盘损坏还进不去BIOS,也容易造成误判断

网友:
修电脑。什么怪问题都有可能遇到。前几天给客户测试一个电脑突然硬盘就不识别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处理